Y485维修

楼主(2017-05-29):
开机BIOS有波形 ,就是不显示。 南桥已经更换。

网友:
刚开始是什么现象呢?电压多少呢?

网友:
1.8v,   查 edid

网友:
开始也是这个故障,电流1.2 不过内存 无跳变

网友:
内存 CPU环过吗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网卡,声卡,pc卡这些的问题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
你都不说清楚,别人怎么能帮助你分析呢

网友:
都不说清楚

网友:
机器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