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3全网通解账户锁 拨打接听电话就 system 进程无反应

楼主(2017-05-29):
一,机型:红米NOTE3全网通,
二,故障1,有小米账户锁。(不是重点)
  故障2,账户锁解除后进系统后,一旦拔号就死机,出现SYSTEM进程无反应。然后死机重启,其他功能完好。
三,解决思路:

中间连续刷了N个包,问题一直存在,现在肯定是硬件问题。各位大神指点下。
小米论坛也有出现过这个问题的贴子。
连接地址:http://bbs.xiaomi.cn/t-12957544

最后附上解除红米note3全网通账户锁所需要的MIUI7纯净刷机包.
百度云下载连接:http://pan.baidu.com/s/1i4Q6npb
小米解锁工具旧版本1.0没有账号绑定时间限制
下载连接:http://pan.baidu.com/s/1pKVdMZL
各位抬手评个分,谢谢大家。

网友:
打112时候

网友A:
不会是系统问题,测试喇叭听筒这些看看有没有声音

网友:
此故障具体表现为:发送接收信息正常,拔打电话死机,能显示到来电但是死机,能用4G数据正常上网。各位大神发表下意见。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系统问题,测试喇叭听筒这些看看有没有声音

看来你遇到过,全都没有声音。。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C:
解账户锁,降级降出来的毛病,遇到过一次自己试了好多次也没刷好,现象和你的差不多,最后x宝找人刷的,只记得当时连续刷了2个包,开机就好了,红米note3全网 解账户锁危险,你看 基带串号肯定不正常

网友:
学会刷机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账户锁,降级降出来的毛病,遇到过一次自己试了好多次也没刷好,现象和你的差不多,最后x宝找人刷的,只 ...

这个刷过8个包,经过多个师傅判断都是硬件问题。无论哪个包都是不能拔打电话,信息其他都正常。全部没有声音。

网友:
你感觉是刷机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遇到过,全都没有声音。。请指点下。谢谢

红米NOTE3没有遇到过,小米5碰到过几次,但每次故障位置并不一致,在米5上出现的情况1,喇叭功放,2喇叭功放外围电路。3,CPU。 其中的逻辑是打电话时要调用听筒或者喇叭发出声音,调不出来手机就会出错。     红米NOTE3可能的位置是,喇叭功放及外围,音频IC及外围,还有CPU

网友:
这个具体需要你自己测试

网友A:
呼入一个电话测试下,手机调静音或者震动

网友A:
如果正常那就可以肯定是某个音频元件的问题

网友D:
我前天刷了一台红米NOTE3全网通版,也是解账户锁,刷完后开机定屏就卡在MI界面!!后来顾客急着有事,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前天刷了一台红米NOTE3全网通版,也是解账户锁,刷完后开机定屏就卡在MI界面!!后来顾客急着有事,拿走 ...

刷不同的包开机速度不一样。最长一个开机10分钟才进系统。所以你说的卡MI有时候估计还是在反应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正常那就可以肯定是某个音频元件的问题

呼入正常显示 。所以基本确定了是音频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呼入一个电话测试下,手机调静音或者震动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米NOTE3没有遇到过,小米5碰到过几次,但每次故障位置并不一致,在米5上出现的情况1,喇叭功放,2喇叭 ...

已经确定是音频IC问题。

网友:
拆开手机查找音频IC周围电路。发现有短路迹象,开机音频IC轻微发烫,果断拆除,周边电容不再短路。待某宝发个芯片回来换上再做结论。

网友E:
有东西漏电了吧,导致打电话电流稳定。死机。

网友F:
我之前也是搞了一个  刷了不能升级

网友G:
信息正常证明2G通道正常,但是打电话就死机问题可能在软件或音频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信息正常证明2G通道正常,但是打电话就死机问题可能在软件或音频

基本锁定是音频问题。谢谢。

网友:
新人学习一下。…。……。…。…。………

网友:
   一直都在默默地关注着会修手机的维友,感觉很6!同时也感觉维友们都在交流并未楼主出谋划策,大赞我大迅维的英才!

网友H:
意思就是系统的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意思就是系统的问题哦

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I:
是不是wifi模块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wifi模块的问题??

打电话或是接听来电时,会调成音频,结果音频IC故障,不能正常进行,所以系统报错 SYSTEM无相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电话或是接听来电时,会调成音频,结果音频IC故障,不能正常进行,所以系统报错 SYSTEM无相应 ...

无线网一直都很正常。4G信号也可以正常上网。所以和这些没有关系 。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客气,但愿大家都能抽空分享些实际中的案例出来,共同进步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也是搞了一个  刷了不能升级

包不对。正常的话刷后可以随意升级。

网友:
刷机也很重要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东西漏电了吧,导致打电话电流稳定。死机。

音频IC故障。导致的

网友:
感谢大家的经验和分享

网友K:
换一个音频IC后,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换一个音频IC后,问题解决了吗?

音频IC 今天估计能到货。焊上去后揭消答案。。

网友:
我等着看结果

网友:
是个解决思路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