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主板加电无显维修

楼主(2017-05-29):
  • 故障:加电无显
  • 检修:按开关,能上电,检测,无CPU供电,无芯片组供电,查运算放大器358 ,发现8PIN无供电,测8PIN连接100电阻,发现阻值无穷大,找一相同电阻代换之,CPU供电,芯片组供电均有,接屏亮机,上图为证。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 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呢 。

网友:
358供电丢了?

网友:
358 8脚没供电。。。。看着好纠结

网友:
没有桥供电啊

网友:
我表示看不懂!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板子也不说下。这贴是不是白发了。

网友:
表示没有看懂

网友:
学习了,尝试了

网友:
板号:翔升JHS756-30-A5-

网友A:
连358  供电PIN的10欧电阻阻值无穷大,换了就好了。此板我没找到图纸,所以只能这样说,不然上个图纸可能好些

网友:
修主板就得跑电路,靠刷子来找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358  供电PIN的10欧电阻阻值无穷大,换了就好了。此板我没找到图纸,所以只能这样说,不然上个图纸可能 ...

没图纸确实不怎么方便。

网友:
无桥供电引起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