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acbook pro A1398 不充电问题。

楼主(2017-05-29):
请教一个macbook pro A1398 不充电问题。班号 820-3332-A

之前来是 用电池不能开机,充电器可以,开始以为是电池接口检测电阻阻值变大,测量后发现没问题。后来挂挂电池接口检测触电可以正常使用了
现在是接上充电器 显亮绿灯 然后亮黄灯, 显示在充电, 但是在系统里 提示没充电,

625 换过 还是一样。 充电两个电阻 R7051 R7052 测量过也换过 也还是一样不充电,进系统能显示电池电量信息,但是就是不充电。
625周围电阻全测了一边没有发现异常,不知道如何下手了,特来论坛请教下。

望高手指教下。

网友:
充进去了没

网友:
不充电不充电

网友:
用示波器量电池两个误别脚,看波形是否正常,不正常就是EC问题

网友:
检测下限流电阻 检测电阻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