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5-29):
g450一体机不定时掉电 ,掉电后不能开机 ,拔掉电源 等会能开机。头疼

网友:
这位兄台,看看有无明显电容鼓包现象,或更换电源盒子试试

网友:
查温控,查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系统供电坏了吧

网友:
供电坏了....

网友:
这机子的显卡供电小板上有个MOS管貌似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