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50c不触发

楼主(2017-05-29):
联想 E450c按开机键电源灯亮,但是可调电源上的电流没有动,coms电池放电,能开机,但是到时间日期报错那块就掉电了,然后再开机还是电源灯亮没电流,只能拔电源才能再次开机,但还是到时间日期报错那就掉电了,单用电源电池都这样,这个过程中都不能插上coms电池,不然还得把coms电池拔掉才能开机,这个故障谁遇到过,BIOS已经刷过了,南桥和cpu集成在一块。

网友A:
应该是COMS电路问题

网友:
查查rtc电路

网友:
应该是COMS电路

网友B:
两个地方。一是CPU二是coms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OMS电路问题

COMS电路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地方。一是CPU二是coms电路

要是CPU坏了只能换主板了

网友:
应该不是COMS电路的问题

网友(2017-06-29):
引用 网友B:
两个地方。一是CPU二是coms电路

已经排除COMS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