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1 7声报警

楼主(2017-05-29):
DELL 3421 7声报警
无集显供电
南桥换了一样
BIOS也刷了

网友:
换过内存没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不行就换主板吧!、

网友:
v26是什么?老大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一样的故障。。。也是换了ec和pch了。。。是不是自动触发关机关不掉,lpc和smb都没波形?等一下就会有七声报警了?

网友:
自检内存是在自检显卡之后吗?

网友A:
我前修到过这个3421,也是七声报警,客户自己清灰搞坏的,最后换板载CPU换好的,客户清灰,把触摸板排线弄到了绝缘胶纸下面,而排线上面包了一圈导电布,把CPU给烧了,你看一看你的是不是这个情况,是不是这根线上的导电布贴主板上了,如果是的话,果断换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修到过这个3421,也是七声报警,客户自己清灰搞坏的,最后换板载CPU换好的,客户清灰,把触摸板排线弄 ...

谢谢你的回复,已经和客户报价换主板了。。。三代i5cpu也不便宜呀。。。便宜的话我早就换来看看了。。。

网友:
我的这台也是触摸板线碰到主板  七声报警

网友(2017-07-10):
修到一台3558的 7声,还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螺丝到手的时候少了几颗。不淡定了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换个cpu试过了吗

网友:
肯定是内存盖板位置铁片掉了 主板短路 造成

网友:
换个cpu试过了吗,楼主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