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笔记本掉电

楼主(2017-05-29):
海尔笔记本 一开机就关机 是BIOS问题么

网友:
主板短路保护了

网友:
送修吧还是,别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
主板问题 修过好多台是大电容

网友:
机器具体型号。具体故障。这样很模糊啊

网友:
好多可能啊,散热怎么样?

网友:
可以先排除一下散热有没有问题,如果散热有问题的话就这样

网友:
#在这里快回帖也是一种美德速回复#

网友:
能开开机吗?能的话散热

网友:
这是要看电流的,

网友:
短路 缺电压  过热

网友:
怎么个关机法呢

网友:
不得不佩服你,有这么问问题的吗,你让大家这么帮你,秒速的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我有个索尼自动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