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哪位有IPHONE 7 硬盘阻值图,发个

楼主(2017-05-29):
一部IPHONE7 摔过,不开机,刷机报错9,哪位有IPHONE 7 硬盘阻值图,发个。谢谢
7的硬盘与6SP硬盘通用吗
iphone7
刷机报错

网友:
6S的换上7的没试过。应该是可以代换的,写上序列号装上去试试。7的硬盘阻值图论坛早已有了、

网友:
论坛上找了,我的金币不够,无法搜索查找

网友:
7和6s阻值一样的吧 一般找不到阻值图我也不找直接看点位 和芯片相连的都会有阻值 不短不断一般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