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85XM-HD3 复位灯闪

楼主(2017-05-29):
电压全部正常,不跑码。复位灯一闪一闪,不知该查那了?

网友:
nv单桥吗,整bga啊

网友:
上内存  测供电

网友:
单桥的吧,干了没。外件都代换了没

网友:
你这个是单桥吧,你把单桥加焊一下

网友:
如果有假负载,测下APU座子到桥的ALINK总线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板子,第一,要上内存,第二,SPD断线也会不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