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A H81M 开机有密码

楼主(2017-05-29):
电池放电不行,刷了BIOS 还有密码

网友:
台式机的一般不会吧,,不是有个跳线吗

网友:
你的这个密码指的的bios的密码还是硬盘的密码啊

网友:
硬盘密码吧,亲!
还是双BIOS,刷备用BIOS去了?

网友:
这个不就是普通台式机吗,有跳线呀

网友:
MB2个BIOS对调。

网友:
这个机器几个bios,如果是2个的话都刷,再不行就应该是硬盘密码了

网友:
技嘉一般我会2个都刷

网友:
主板电池放电几分钟应该就清了不然就是硬盘加密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