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电池测试正常,电量充电后,一会就没电了,哪里的问题?OPPO X909T

楼主(2017-05-29):
电池测试正常,电量充电后,一会就没电了,哪里的问题?OPPO X909T,手机主板发烫,取电池,链接充电器后,测主板上的
电池链接的4个接触点电压分别为0V 1.7V 2.9V 4.6V电压

网友:
哪里发烫拆哪里

网友:
看发烫地方的线路!一般滤波电容漏电短路比较多还有保护二极管!另蓝牙WIFI模块相对故障也比较多!!

网友:
哪里发烫拆哪里     短路

网友:
发烫肯定是有大电流,看看主板上到底哪个地方发烫,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