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5470 版号LA-C631P 报错USB电压低

楼主(2017-05-29):
今天接到此机器  报错USB电压低  进不去系统  DDR4  保内机器  客户非要出钱维修  那就先软后硬  论坛下载资料刷完故障依旧  测量USB电压也是正常的  5V 此机器找不到图纸   有个USB管理IC  5446V   更换完也是一样  现在没思路中  请论坛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A:
USB电压还有报错的,,都没见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电压还有报错的,,都没见过的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开机就自检报错

网友B:
报错内容截个图,让大家也看看是什么提示,。。

网友:
报错截个图

网友C:
是不是PCI上报错啊

网友D:
最好是拍个屏幕报错图片,这样大伙才知道有没遇到过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拍个屏幕报错图片,这样大伙才知道有没遇到过类似

妈的   撕逼客户  就给半小时维修  没能搞定  报错自检的图没有拍下来   因为太急  上面开机就报USB电压低   进BIOS关掉USB就可以进系统

网友E:
先把说有的usb供电都取下,看看还报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把说有的usb供电都取下,看看还报错吗,

是的   还是报供电不足

网友F:
他USB接口是不是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USB接口是不是好的啊?

保内的机器   USB接口都是好的    时间太急了    退了   30分钟修不好    无图纸  只能量一下供电  打一下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错内容截个图,让大家也看看是什么提示,。。

太急了   没有截图   客户就在身边

网友:
太急了   没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PCI上报错啊

报USB电压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拍个屏幕报错图片,这样大伙才知道有没遇到过类似

没有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