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RT809F飞线读写笔记本屏EDID程序

楼主(2017-05-29):
今天接一几同行电话,说是一个DELL笔记本液晶屏碎了,在网上买了一个代用的屏,装上后不行,实际上DELL的笔记本是比较挑屏的,还有SONY的也是,我当时跟他说让他再按原型号发一块就行,内在的原因跟他们说也可能没有多大用,今天就发一个用RT809F飞线读写屏EDID的贴子,好久没有用了,随便再温习一下。我们购买809的时候一般都带有几个附件扩展卡,只要飞四根线就行,屏码片4、5、6、8这四个引脚和扩展卡的4、5、6、8对应就行,还有就是在编程器选项卡“设置”选项里把引脚检测功能关闭即可,不然就会报错,不关闭也行,直接忽略就可以正常读写!上图:这时候会报错,弹出的窗口直接“忽略”即可,读取成功选好路径点击保存。如果不想让弹出报错窗口,打开“设置“选项卡里面图中第三项的对钩去掉即可;下面是写入的:正常写入!遇到挑屏的机器,不用再麻烦了,这个编程器确实很好用,功能强大!实际上还有别的方法在网上一搜一大把,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小写一下!

网友A:
我上传的图片怎么看不到?

网友:
其它的编程器也一样的,。。

网友:
厉害了 这个网上没有卖的吗

网友:
哎 卖屏的给送了 改装的刷写工具  比较省时间

网友:
不过现在要刷屏的很少了

网友:
就是那几根线,要焊对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传的图片怎么看不到?

把图片使用软件压缩一下,别太大,再上传应该就可以啦

网友:
还没这么用过。现在的屏一般也不用刷了。

网友:
其它的编程器也一样的,。

网友:
你这太麻烦  搞根屏线   就要对应的4条线  标写清楚  直接夹到编程器座子上  不用任何转接的  也不用在屏上焊线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