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 可调电源(30V 5A) 突然变 50V 求 推荐 靠谱 可调电源

楼主(2017-05-29):
调的19V    用这突然 听见 继电器 工作的声音  咔嚓咔嚓  迅速拔掉的电源  一个  费半天劲 修好的 笔记本  一秒钟 让 兆信PS-3005D 给搞挂了     不知 大家有没有遇见过  我遇到两次了   都是 兆信

还有一个 DPS-305AF  备用的   以前  只有它一个   有一次 用它带一个 一体机  调的 19V 突然变成 23V     于是 买了 PS-3005D    没想到 用的 不到两年 悲剧出现了   哎。。。

以上不重要   看这里  求推荐 靠谱  可调电源 30V 5A     或者有没有 做电源的 设计人员  设计一个    电压 不超过 20V  电流 在 8A 以内的 可调电源

补充内容 (2017-6-12 19:56):
换 两个 2N3055 就好了

网友A:
现在买的话确实需要安数高点的了

网友B:
二手的,双路的,大学淘汰的,决定没问题,主要是原装时候1000 2000,现在卖300左右,比新的200多的好太多,安泰信的那个可调电阻 确实容易坏,对了,我买的是华高的,大学科研用的,二手的 310当年,最高60V 双路串联,或者并联6A最多,分路,1组只是最高30V 4A不到

网友:
因为普通国产差不多的 200多300块钱左右的,质量也差不多应该,其实你多买几个可调电阻,备用,自己换上也是可以的。因为成天转动,是易损件,其他地方到不是特别容易坏

网友B:
另外就是,修好后,不要用稳压电源了,假如他人无意转动,也是类似结果,不要总是依靠电源,非必要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就是,修好后,不要用稳压电源了,假如他人无意转动,也是类似结果,不要总是依靠电源,非必要时候

这次 长记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szfix.taobao.com/category-880874045.htm?spm=a1z10.1-c.0.0.mCRxBS&search=y&parentCatId=880874 ...

我的那 个 备用就是 从你那个链接买的   有一次 从19V 自己跳到 23V 返修货来后 就不敢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二手的,双路的,大学淘汰的,决定没问题,主要是原装时候1000 2000,现在卖300左右,比新的200多的好太多 ...

谢谢 推荐  去看一下

网友:
我的安泰信的也出现过两次,幸好都是把客户的插电口的稳压二极管给干掉,后来从网上买了几个可调电位器,自己换好了!1个8元。ALPHA进口的,你自己拆开看一下电位器的阻值大小这是淘宝链接,买的他家的,你自己看一下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tpks63d2d93

网友:
我的安泰信出现过两次这个情况,自己淘宝买的进口ALPHA可调电位器,换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 推荐  去看一下

是的,我这个 华高的,一看就是高档货,无论是厚厚的铁壳 还是内部高档精密电路,
如果比喻的话,普通200 300的,安泰信等等 这些入门级的稳压电源,就好比,50 40元的组装机箱壳,哪里都差,接口 开关 钢板 统统都差,但是又能用,
那些专业精密的,比如我那个华高牌子的,就好比 原装DELL HP 等等甚至服务器的原装机箱,哪里都比山寨OEM那些很便宜的小厂机箱好,而且稳定,决定一般不会出现跳动问题,
用机箱比喻,大家还好理解点,
所以推荐买二手好的,毕竟成本只是原来的几分之一,使用效果却是 1000 多的效果,比卖200多,成本只有100多的,稳定性 不可比。

网友:
基地淘宝店,销售的科睿源全数字的,稳定的很,楼主试一下。

网友:
我的安泰信自从突然变高 烧了我的小设备后,我就再也不轻易用在精密方面了,普通方面用用,当然,开关我买了,自己换

从此就不再用普通稳压电源接触供电液晶 笔记本等等了,当然了,运气好,普通国产的,可以用2 3年,甚至更长,才会坏,运气差,比如我,买了半年,没有超过100次,就坏了电阻了,烧了我的硬盘播放器的稳压二极管,好在没有烧东西。

网友:
兆信以前老款的很不错的,你买的这个是偷工减料的,我三年前买的二手JPS-3005D就很好用,就改了多圈电位器。连液晶屏都给我用坏了,现在自己淘宝淘的改装屏,这款是LCD屏的四位数显,里面有三个3055调整管的

网友E:
这可调电源的变压器有些一不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可调电源的变压器有些一不稳定的

确实 是  我遇到 两次 都是变压器的

网友:
这些电源的质量还凑活,就是电位器太差,买回来换多圈精密可调电位器就可以,实在担心就自己加一个24V稳压管就能解决的

网友F:
不要买这种电位器调节的,买那种按键调节的就没这个问题,之前买了好几个这种早就都坏了丢掉了,按键调节的电压很稳。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要买这种电位器调节的,买那种按键调节的就没这个问题,之前买了好几个这种早就都坏了丢掉了,按键调节的 ...

哦 谢谢 推荐

网友G:
刚买的 华谊PM3005MT数字程控,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刚买的 华谊PM3005MT数字程控,不知道好不好

多少 银子 买的?  据说 数字控制的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少 银子 买的?  据说 数字控制的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468啊,某宝旗舰店

网友:
管子七烧了,我用过这个和你情况一样,我是用这当充电器使搞坏的!第三次彻底明白了!

网友H:
我用科睿源KA3005D维修手机,调的4V使用中有突然跳变成30V,吓了我一跳。

网友I:
我买了一程控稳压源,可以恒流恒压,我感觉很好用,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 谢谢 推荐

话说安泰信的电源质量现在特别差,我买了两个,一个是在总代买的,一个是在经销商那买的,都没有超过一年,每次坏都是瞬间电压升高,把本子烧坏。后来在网上买了一个按键的,现在已经两年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用科睿源KA3005D维修手机,调的4V使用中有突然跳变成30V,吓了我一跳。

确实 挺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买了一程控稳压源,可以恒流恒压,我感觉很好用,可以参考一下

恩  谢谢 推荐

网友:
大多是电位器坏引起的  换了用了些日子又坏,,都丢了好几个了   国产的电位器几块钱一个 太差了

网友:
可调电阻坏了,我也碰到过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调整电压那个电位器惹的祸,我以前也试过2次烧了手机主板,把电位器换成质量好的进口线绕电位器就没事了,如果你是单纯修笔记本不用调电压的话,干脆用2个固定电阻代替电位器,输出电压更加稳定可靠。

网友:
安泰信的可调电调差,焊台也一样差。

网友:
各位大神不愧都是搞维修的,什么坏了都能自己修!

网友:
我还以为你把他修好了呢  看了半天

网友:
用电位器调节的都是些低档货,不可靠。要买编码器调节的或者带按键的数控电源。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3Xtzj7&id=37182310854&_u=vfnhcob655
链接中的DPS系列的可调器件是用编码器的,可靠性好很多,。

网友:
呵呵,老哥我遇到过,。给一个老本本扫硬盘。 不到10分钟。50V出来 直接冒烟了。全部都烧了。最后把机器收了。

网友:
我原来的按键电源吱吱响,电压纹波大,多开一会就好了。后来换了菊花的。

网友J: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4506015718

网友K:
好可怕 我用的也是兆信的 3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好可怕 我用的也是兆信的 3位

小心 点   只在修机器时用  别用它烤机 不然会后悔的  它来之前不和你打招呼

网友:
引用 网友J: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2943382599.32.0OM9Pc&id=524506015718

谢谢  参考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心 点   只在修机器时用  别用它烤机 不然会后悔的  它来之前不和你打招呼

兆信 怡展 龙威都差不多

网友:
买个数字电源用会稳定点

网友:
基地淘宝店,销售的科睿源全数字的,稳定的很,楼主试一下

网友L:
有好的电源带输出保护的,如果输出电压超过设定的值会停止输出,也是ZX的,500块的那种,你看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L:
有好的电源带输出保护的,如果输出电压超过设定的值会停止输出,也是ZX的,500块的那种,你看下吧

哦 谢谢  是 按键的那种吗?

网友M:
突然那么大机子烧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 谢谢  是 按键的那种吗?

不全是,但它有个输出监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突然那么大机子烧了没

烧了  当时 笔记本 就大短路了   好在 只是 电源接口 的稳压 二极管 工作了  换掉 就好了

网友:
有的上下跳动是可调电阻坏了

网友:
我用的是安泰信的,用了四年了,也没坏过

网友:
我用那个是基地买的,三年了没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买的话确实需要安数高点的了

现在有多高安数了

网友:
7~10 A   比较合适

网友:
都是廉价电位器惹得祸,直接都换成多圈的!

网友N:
丢掉吧   搞不好   会出大事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丢掉吧   搞不好   会出大事

已经 修好了 不用它修机了   干别的用了

网友:
加个20V稳压保护管在输出端。

网友:
这东西关键是要保养好,再好得也要坏

网友:
我手里前一段也收了一个兆信的RXN305D,到手了就换的电位器,大电容也开焊了,最近这几天老是感觉有电手的感觉,麻麻的,有针刺感,不知道是咋回事,难道是因为我接地没接好?

网友:
我用那个几年都没出上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