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2017年2月 出厂的A1466 OS 10.12.3 BOOTCAP下装 win 10 系统 体验 分享

楼主(2017-05-29):
昨天 有个客户新卖1台2017年2月 出厂的A1466 笔记本,客户需要装WINDOWS, 叫我帮装win10,我也没有装过这么新的苹果,有点忐忑,进苹果系统查看,系统版本是: OS 10.12.3 ,把WIN10 ISO 镜像 拷贝到 桌面, 进BOOTCAP, 选择 ISO镜像的,但竟然 没有 创建 USB 安装盘的 选项 可以勾选, 也没有提示 插上空U盘,那就直接下一步,提示连WIFI, 连上WiFi  ,开始走 进度条了,  提示 下载 支持软件,,走进度条 花费 30分钟后,进度条 走完后, 调整 苹果分区和WIN10分区的 容易大小, 完成后,重启,开始 安装win10, 选安装分区时,选BOOTCAP分区,如果选择分区后,无法按下一步的话,就先  格式化 BOOTCAP 分区, 安装完成 自动进WIN10系统,  进去后,装杀毒软件,激活win10, 有很多设备 没有打上驱动,进我的电脑 除了系统C盘,发现有一个7G左右 D盘,这个D盘面 就是WIN10 的安装文件,
1. 苹果OS 10.12.3  的BOOTCAP工具, 是  在  硬盘上 先创建一个   WIN10安装盘分区的, 重启安装时,就不需要  win10 安装 U 盘了, 比  老版   更 方便了,
2.打开装好的WIN10 系统内的D盘 ,D盘 内存 BOOTCAP 文件夹, 打开BOOTCAP 文件,开始 安装驱动,全部驱动 都 顺利安装完毕。
3. 运行GHOST 软件, 把 这个7G 左右的WIN10安装盘分区,打包成 1个 GHO 文件,拷贝出来备用,下次
把这个GHO 文件还原到 U盘做成WIN10 安装启动U盘, 结果 还没有验证,待续!
4. 系统重启几次后,7G的 win10 安装盘分区,开始没有分配盘符了,后来 这个分区 竟然 自动消失了!
5. 客户配了原装2代蓝牙鼠标,开始 在WIN10内配对成功,使用正常,再进苹果系统,配对成功,再重启进win10. 发现 蓝牙鼠标的 右键 不能用,晕倒! 关闭鼠标,重新配对,  鼠标 右键,又可以用了,再进苹果系统,重启进WIN10,右键又不能用了,再 关闭鼠标,重新配对,  鼠标 右键,又可以用了,看来,鼠标有记忆,把苹果系统的使用方式,记忆下来了,必须关闭 重开
6.求指点:  WIN10 分区 能否压缩卷,多分几个分区出来??? (这次时间紧,没有实践验证)我记得 5年前的 苹果双系统,如果 WINDOWS分区 ,压缩卷再多分区的话, 苹果系统 就会 进不去了,
7. 现在新苹果的GPT分区 UEFI引导,win10 ,多分区,是否也会导致 苹果系统损坏,进不去??
8. 欢迎 同行 分享经验和指点!

网友:
苹果系统我也在试验 网速要不好等的时间就太长了

网友:
新点的苹果机子装WIN系统确实比以前方便多了,不用插U盘做安装盘了,直接拷ISO镜相到苹果桌面就可以

网友:
是用Mbr格式装的啊

网友:
现在的苹果也开始支持WINDOWS系统了。

网友:
楼主上百度搜搜快速安装双系统。我一般都是20分钟搞定。不过最新的MACBOOK 11寸的挑WIN10系统。大家注意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推荐给客户装虚拟机  啥的win7 不能装的呀 都能解决  关键还方便

网友:
哪位朋友知道  哪里有 OS 10.12.3 下载吗?  想做个U盘安装盘!谢谢

网友:
17年的还是五代cpu对吗?和15年的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压缩出来了你也分不了区的

网友:
搞不懂 苹果的系统。。苹果的机器 一年没摸过几台

网友:
几代 CPU  , 我没有 关注,也没有看出来!  拍了照,   图形卡 是 INTEL HD Graphics 6000 ,   是几代 CPU 呀??

网友:
求指点:  WIN10 分区 能否压缩卷,多分几个分区出来??? (这次时间紧,没有实践验证)我记得 5年前的 苹果双系统,如果 WINDOWS分区 ,压缩卷再多分区的话, 苹果系统 就会 进不去了,

网友:
3. 运行GHOST 软件, 把 这个7G 左右的WIN10安装盘分区,打包成 1个 GHO 文件,拷贝出来备用,下次
把这个GHO 文件还原到 U盘做成WIN10 安装启动U盘, 结果 还没有验证,待续!

昨天   把苹果笔记本 自动生成在 硬盘的  WIN 10 安装 盘  打包成的  GHO 文件   , 克隆到了 1个空白  U盘, 测试成功,可以 引导 和安装系统, 还带 UEFI,  可以 在其他台机 笔记本 安装 win10 系统, 但没有苹果笔记本测试

网友:
GPT分区表  不适合使用GHOST备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