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4736g用电池断电 ,难道又是一个通病吗。最终还是完美收场

楼主(2017-05-29):
   acer 4736g  4494p  板     客户交待故障:(机子好正常,用适配器跟电池一起用。单独用适配器也是正常的。为有用电池会断电呀,换了新的电池也是一样喔。)
说完留下机子就跑啦。
   试过了,跟客户说的一样故障,还能充电,充得满满的。平时修过这款机(acer4736g)会断电基本上是NEC大电容的问题。 不理它行先,一边出吧。
   第二天再试吧
   第二天,拆机查24751a各条件,条件都满足了。
   查来查去,基本的思路都没有了。
   最终决定把NEC大容换了试试再说吧       用电池 开机 半天都无事。    唉呀唉呀,又是NEC

网友:
额 这个看到大电容不是直接干的吗- - 楼主厉害!!好仔细!

网友:
这个机器很多都是这个问题的

网友:
楼主在沉思,是看下充电芯片电路,换直接换达电容NEC

网友:
入行以来感觉维修中什么奇葩故障都有,有些还会颠覆平时学的理论知识

网友A:
上示波器看下很只直观的

网友:
这个机器有年代了 怎么什么奇怪的问题都是它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这样~碰到过不少了

网友:
不懂这个和CPU的NEC能有什么关联,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示波器看下很只直观的

示波器调成多少秒直观?

网友:
通病好啊送钱哈哈

网友:
又是NEC电容的问题引起的啊?

网友:
我省钱 都是用4个

网友:
500MS就可以看得很直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