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修华硕H61M-K 12V检测过高成18.6V故障

楼主(2017-05-29):
之所以说是盲修,是因为手上没有图纸也没有点位置,还有就是之前修过三片这样的故障。所以就没去找点位了,还有就是现在份不好赚啊,能少用就少用吧,嘿嘿……回到正道吧。
机器是商家送修的,在送之前发图到我微信上叫我帮看看什么情况。给商家确认是主板电路后也报了价。所以送之后就告诉商家明天才能取机器,商家走后拆出主板,之前遇到过5V过高的。一次是IO坏还有两次是检测电阻变质造成的,所以这次主板直接上电后就在IO旁边找12V的反馈电阻——IO边上没多少电阻不出1分就找到了12V的输入分压后在1.7V左右……大概记得这里应该是1V才对。直接断电上热风分别移开两个电阻,发现12V经过11K和1K电阻分压后确实是1。0几V……但1K电阻在移动前应该是出问题变大了。不管现在1K是好是好。直接在笔记本主板上去找来换掉的安全……不过找电阻这可花时间了。就不说别的了。问题找到了就能解决……直接上图吧。写的不好请不拍砖,谢谢

网友:
不错,高手呀,要和你多学习了,不然掉队了

网友A:
不是说电压高到18.6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电压高到18.6V吗

第一张图看不清楚吗。。我看看手机上的能不能看清。。还是有图有真像的好吧

网友:
H61电压这块都是通病啊

网友B:
华硕,技嘉,还一线品牌?电阻都舍不得用个好的,正好,给维修的带来收入。

网友:
电阻质量不行,变值了。、?

网友:
华硕的通病,万能表不错,我第一次维修用的,

网友:
遇见过,换了主板,找出来在看看哈!!!

网友:
我遇到的是理论上分压为1V,电阻也换了,但管不了多久电压又变高了。明天在取下来再检测一下有没有变质。

网友:
我比较关心楼主修台式主板报商家多少钱

网友:
华硕的通病电阻坏的

网友:
老司机带带我

网友:
头脑清,手脚灵

网友:
接触的多,修的多了经验就出来了。以后遇到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这是误报,其实电压是正常地,检查一控制电路就好,我直接换电源就解决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技嘉,还一线品牌?电阻都舍不得用个好的,正好,给维修的带来收入。

DIY市场疲软,在尽量做到质保期不出问题的情况下,确保单张板子利润最大化是厂家所追求的。

网友:
这老司机修得真是又快又好啊。就是提醒你下花几十块买一本电阻吧。很便宜实用不用花这么多时间去找电阻。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IO电压检测的分压电阻坏了,引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