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55SF 显卡插槽坏了,哪里都买不到,有朋友有这个料板的吗、?

楼主(2017-05-29):
ASUS N55SF 显卡插槽坏了,哪里都买不到,有朋友有这个料板的吗、?
独立显卡板的,主板上带的显卡插槽坏了好些针,没有配件没法修呀。有这个配件的朋友帮帮忙吧。

网友:
你把插槽换了也不一定能用

网友:
这个换起来也很麻烦啊

网友:
如果是MMX显卡的话 插槽不都是一样的么?

网友:
换了肯定能用的 ,除了你焊功不行。只要仔细点,还是很好焊的,只是费功夫而已。这个插槽和别的不一样的。不是普通 的。不好找哟。

网友:
估计只有买料板了,焊功到家就可以焊得好。

网友:
这种卡槽买不到的,我之前遇到一台客户自己清灰擦坏了,机器算是报废了

网友:
碰到这样的情况,直接换住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