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显卡,拿来不开机。结果显卡拔掉就可以了

楼主(2017-05-29):
730显卡,拿来不开机。结果显卡拔掉就可以了。核心供电的上官坏了一个,换掉就可以了
不开机

网友:
是的 你随便传几个字就有下载分了

网友:
又一个骗分的来了

网友:
写的是什么,看不明白。。。。。

网友:
核心供电上管短路,核心没挂运气不错。

网友:
显卡电路,12v电压从pci*16过来的电压短路,导致主板上电保护,最后是一个上官导致的。我觉得烧板发最快,直接3v接12v上,那里烫拆哪里,一般显卡易坏核心供电上官和核心供电芯片,还有就是显存的供电上官,

网友:
遇到供电的问题还是好处理的

网友:
这是在赚分吗?还是要表达技术行业的高深

网友:
你写的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这是打擦边球?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我也想这么赚分,可惜没才华。

网友:
丰富的维修经验。

网友:
其实就显卡大短,排除就好了,没有维修过程

网友:
这么简短 人家要当你是骗分的

网友:
又帮助就好了。

网友(2017-06-28):
有图有真相。同意6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