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显存焊好了???

楼主(2017-05-29):
镊子推会动一下,又弹回来就行? 还要不要加热??

网友:
正常,轻轻的碰一下很好,

网友:
轻触能复位,再继续三五秒就可以了。

网友A:
不用镊子推,看到芯片均匀的下沉了,也就可以了。很多人强迫症,感觉推一下,心里踏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镊子推,看到芯片均匀的下沉了,也就可以了。很多人强迫症,感觉推一下,心里踏实。

近视啊 显存那么小 我看不出来有没下沉啊

网友:
嗯,这样一般就焊接好了,说明锡球全部融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镊子推,看到芯片均匀的下沉了,也就可以了。很多人强迫症,感觉推一下,心里踏实。

我也看不出来下沉,我都是用镊子轻轻碰她一下,能自动归位就说明焊好了

网友:
轻碰自动归位是比较好的验证方法。

网友:
对好位,加热到芯片下沉看锡球发亮,发亮会很明显,如果怕就轻轻碰一下芯片咯,能归位就行,如果微动手抖的人就不要碰芯片了,特别是锡球密度高的,可能你碰了手抖了一下芯片位置偏移过大有可能芯片就连球了,那时心理就更没底了,建议拿一些坏的芯片或没用的板料多做尝试,你就会得到满意的结果了。

网友:
显存会明显看到下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近视啊 显存那么小 我看不出来有没下沉啊

有个下沉的感觉
注意看都可以看到

网友:
这个就OK了,很好了 ,推的时候注意动作幅度不要太大,太大里面容易短路

网友:
轻碰自动归位,温度把控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凭感觉 下去 一般就行了,

网友:
轻触能复位,再继续三五秒就可以了

网友:
凭感觉,用热风枪吹,就会自动归位,

网友:
锡球全部融化了

网友:
弹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
没金币不能搜索没金币不能搜索没金币不能搜索

网友:
轻碰自动归位,适当火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