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无显示

楼主(2017-05-29):
修一台进水6,修到可以开机但是无背光无显示,已经测的,闪光灯芯片短路,摘掉了,下来不知道怎么搞,请问闪光灯芯片,背光芯片,显示芯片,之间有关系吗?

网友:
短路坏掉的芯片先换掉先。

网友A:
先把你知道的坏的换了,然后再修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你知道的坏的换了,然后再修显示

好的!谢谢等过了端午节,再慢慢修

网友:
先把确定坏的芯片先换了再说。一步一步来。

网友:
明白了,先买几个芯片备着

网友:
先把坏的,换掉,有奇迹发生哦

网友:
几个芯片有什么关系  显示背光是一条i2c总线控制的吧  总线有问题两  总线上的东西都不工作
你这个建议先搞显示电源  进水机显示电源没打胶 易出问题  背光胶包住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注意一下修机顺序    先修显示   再修背光    显示修不出来搞背光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谢谢大神指导,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
一步步来,不能保留疑问修机器。

网友:
显示芯片换一个看看

网友:
楼主的心思我猜是:不装闪光芯片,是不是影响开机显示,若有影响我先买芯片装上,若不影响我干脆再查其他,彻底搞清故障点,一起淘芯片

网友:
闪光灯芯片跟显示电路没关的大哥!先测有没有+5.7v和不扣屏背光回路哪里有没有4v左右!

网友:
我也有台这样的机子需要搞

网友:
看看,我的也没有背光啊

网友:
盲目的修手机是大忌啊,先搞清楚哪里问题再一步一来啊

网友:
学习  本人也是小白   慢慢来

网友:
先把外观不好的换了再说,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