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81H主板奇妙故障

楼主(2017-05-29):
一块昂达H81H主板,2015年购买的,使用到现在出现这样的故障,冷机可以启动,启动后几分钟就会黑屏,按Reset键或者断电重启都不能启动了,要等30来分钟之后以可以启动几分钟!也就是主板运行几分钟后死机!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电源输出质量,,。。。、

网友:
是不是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电源有没有换过试试

网友:
修过一个CPU管理芯片坏的

网友:
有cpu的话 换个cpu试试  我怀疑cpu坏了

网友:
电源出错的可能性非常大,先换换电源看看

网友:
运行几分钟后死机,有很多原因,需要全面查看后再分析,

网友:
没图纸的最难搞了

网友:
黑屏的时候,看看主板上那些信号和供电丢失了。

网友:
手头有好几块这样的主板,请问大师们有见过这样的情况的主板吗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
说下维修的思维!

网友:
电源和CPU我都试过,不是电源与U的问题,就是主板本身的问题!

网友:
先查供电PG信号,不行再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