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2.0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7-05-29):
ga-b75m-d3v 2.0不出CPU供电  偶尔也出来重点又不行了。   查的VIN3电压过低,75K和15K电阻断开后125跟126短接OK

网友:
技嘉的硬伤~~~

网友:
还有之前修的一台Z77P也是这个问题  开机掉电  查的是3.3V检测问题

网友:
这个都是技嘉的经典通病了

网友:
也是技嘉的板子

网友:
兄弟们多少赏点分啊,兄弟我穷啊

网友:
666..........

我的泪为谁飞 -2 不能用脚趾头思考问题

网友:
我是个小白  不是骗分的上图有真相

网友:
图不会上了  对不起大家

网友:
也是电压检测电阻的问题。、

网友:
技嘉板vin3电压不正常导致不出CPU供电

网友:
通病好,捡钱的节奏。。是电阻的问题吧。。

网友:
不是我想偷懒,其实我是找不到75K和15K的电阻 嘿嘿

网友:
干吗不把电压检测电阻换了呢??

网友:
这个是IO的3.3V监测电路出了问题吧。

网友A:
你这个是掉电 啊,不是没有U供电啊,!!!检测电压异常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掉电 啊,不是没有U供电啊,!!!检测电压异常导致

IO 检测会引起无CPU供电的

网友:
技嘉貌似很多这种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呀,我有个故障和你一样的板,参考你的思路,我也修好了。谢谢

网友:
我来归纳一下,这个是CPU缺少svid组合导致不出供电,具体先需要桥收到io发的pwrok,桥才会读取bios,发出100M时钟和svid解码开启CPU供电,而io要发pwrok需要ATX_pwrok和电压检测正常(技嘉的是2v),所以我门修h61以上主板的时候不出CPU供电可以先测量100M时钟有无,避免走弯路!

网友:
查的真细心,楼主理论不要太扎实,像咱就不行了。。

网友:
好强啊好强啊

网友:
不错,断开分压电阻,链接同一个电压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