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手机充电就闪屏,像屏线松动一样???

楼主(2017-05-29):
手机充电就闪屏,像屏线松动一样。不充电就正常。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刷个系统试试,安卓机系统出问题会出现各类奇葩故障。

网友:
换个充电器试试看,充电器输出不稳或有干扰也会偶发此类故障!排除充电器就是主板充电线路重点排查一下!!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型号。VIVO 有些型号的屏幕是通过FPC排线连接到主板的,而充电USB也是在这条排线上。所以先更换排线试试 这种情况,屏幕信号线的滤波都在主板上排线附近,也要检查。

如果是屏幕直接到主板的机型充电出现闪屏的电源IC更换

网友:
静电干扰的问题吧

网友:
换个充电器也是这样吗

网友:
VIVO的机器不好搞啊。供电不正常吧。换原装充电器试试呢

网友(2018-10-24):
有同样的故障处理看见好看好骷髅精灵昆仑决

网友:
屏线松动应该是随机异常,不会充电才异常,查充电部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