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2420的曲折维修经历

楼主(2017-05-29):
DELL VOSTRO 2420老本   开机外接VGA显示 内屏不显 手电一照,是无背光
板号: dv14 mlk dis mb 1-4     11282-1 pwb:9c1fk rev:a00
拆机清理尘土 重插LVDS 亮机了,以后是接虚
结果装好后又不亮了,酒精清理EC及周边电路板,重上,暂未发现问题,后来试机 还是时好时坏,不亮时屏线开启脚无电压
查lcd1接口第3脚的 BLON_OUT_C 经排阻RN4901(100欧)和R4907(100K)分压 量电阻无问题

飞线连EC27脚BLON_OUT 和排阻  100欧电阻和屏接口 试机还是有时无背光,断开原线,只留飞线,不行
拆屏重插屏线,不行,... 换了个DELL的碎屏 还是无背光,感觉只要一把机器装好,就爱出这个问题
淘宝定EC (NPCE885PA0DX-GP) 换后测,还是不行,
淘宝定排线,换后测,还是不行。。。。
放了几天后,无意中发现亮机时,合上屏盖后,再打开,屏就怎么也不显示了,非要断电等会再开才能显示
立马拆机看霍尔元件,发现它周围的板进水了!拆霍尔,清理排线,测机几天,正常了!因为收费高了用户不修,
干脆不上霍尔了   就是这个小东西让我把这个本拆装了N次,还多花3两银子,也是怪自己太大意,居然没先想到它

网友A:
LID都没动 就大干特干了?N5030 N5040 M5030 这些都是有一个LID单独的小板 后期DELL有改进 有好几款  LID不对 开机都没反应的。

网友:
没想到很正常,有时候修蒙了啥思路都没

网友B:
不装这个是不是合盖屏不灭了?

网友:
一时 的大意造成的,维修要谨慎啊!

网友:
弯路多了,经验也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都没动 就大干特干了?N5030 N5040 M5030 这些都是有一个LID单独的小板 后期DELL有改进 有好几款  LID不 ...

噢 知道了 这个有时能亮有时不亮有迷惑性 所以开始就没想到是它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装这个是不是合盖屏不灭了?

是啊,老本了,不要求那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