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师傅 针氏打印机一开机 打印头直接撞到右边?

楼主(2017-05-29):
各位师傅好:

是这样的,我整到一台打印机一开机就直接撞到右边撞 然后报警(这个还是并口的标签给人撕了不知道型号了),

我以前搞过喷墨的这种情况都是传感器坏,
我就把打印机左上方的传感器清了下灰,开机第一次喷头会归位,关掉重开又撞右边。

我是想想问一下各位师傅针打这种控制打印头的是左右各一个的吗?  然后这种情况是电机还是传感器呢

网友A:
中间那个杆没有油了,加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个杆没有油了,加油就好了

可能你说的是其中一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个杆没有油了,加油就好了

加过了么用呢   第一次开机是复位的 关掉后重开 会从复位处直接撞到右边去呢

网友:
检查下头排线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打印头缆 缺油 左界传感器

网友:
我也在学习中,看看大神帮你

网友:
标签撕了你可以拍个图片放上来呀?这种情况应该是传感器的问题,但不排除主板也有问题。

网友:
打印头直接撞两边机架的话你看打印机被修过没有,如果修过主板上有2组两根线的插口看是不是插反,没修过的话多半是传感器坏了

网友:
传感器坏了、

网友:
检查传感器

网友:
看看打印头铁杆缺油么,看看起点传感器,

网友:
检查传感器,细心观察机器

网友:
中间那个杆没有油了,加油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应要说一下吧,不然不懂回复

网友:
学习中,观望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