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摔后WiFi打不开灰色维修

楼主(2017-05-29):
    今天接到一台苹果6,客户反映WiFi不能用,灰色打不开,查看关于本机里有蓝牙地址,WiFi地址显示不适用。马上拆机,拆机过程中边和客户聊天,客户说是机子摔过,摔过以后就不能用了,偶尔还能打开。
   先测试WiFi供电3.7V 1.8V都正常,L5201_RF电压1.4V也正常。当测到复位信号是没有电压。测试复位脚阻值无穷大,看来是问题找到了。有断线的地方。
     刮开复位脚测试点,阻值还是无穷大。 这个点是直通CPU的,CPU给的复位信号,难道就得需要重装CPU了吗?但是不怕大家笑话,弄CPU一点把握都没有,一弄一个死。只能是另想办法。 看到这个图纸了吗。14脚复位脚还和R0719相连,假如找到R0719测试点,测试阻值正常就可以不用翘CPU了。 老天保佑,r 0719阻值400多,阻值正常,马上飞线到测试点。然后换了一个全新WiFi芯片上去。 熟悉的WiFi信号又回来了。

  iphone7wifi打不开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9186-1.html

网友A:
这也是万幸,不然真的要拆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万幸,不然真的要拆CPU了,,。。

不用拆CPU,这个复位可以借的。

网友B:
楼主还是很幸运啊,其实这个复位可以借,没多大麻烦的。

网友:
楼主也没拆 cpu 啊

网友:
哈哈,这个复位信号还有别处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很幸运啊,其实这个复位可以借,没多大麻烦的。

大哥哥不怕你笑话,从哪里借啊?中间还要不要加电阻什么的

网友:
比较幸运,不是CPU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哥不怕你笑话,从哪里借啊?中间还要不要加电阻什么的

可以借,就在硬盘的左下角有个复位测试点,但是有的说这个点借了机子会重启,所以有原来的信号还是最用原来的复位信号,如果真没有只有借那个信号试试。

网友:
没办法,论坛没有积分,以前比较懒,修完就算了。现在修完谢谢心得,大家共同讨论,及赚了积分有能够和大家沟通。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一般是换wifi搞定,这个是复位断线了。还好没搞cpu,不过有搞定cpu的 雄心壮志才行。

网友:
应该可以从别的复位信号飞线也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哥哥不怕你笑话,从哪里借啊?中间还要不要加电阻什么的

已经有人说了。就这样子做。很简单。

网友D:
请教下大师一般6带wifi芯片多少度拆下重置不会损坏?

网友D:
还有个问题,怎么接假天线呢?

网友:
并没有人说出来具体在哪里借能好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啊···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大师一般6带wifi芯片多少度拆下重置不会损坏?

看枪  我2008枪  铁架子 350度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问题,怎么接假天线呢?

从wifi芯片天线出来的位置飞到扣子那里 把天线扣上  单独假天线信号不好  也不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有人说了。就这样子做。很简单。

的确听说可以借   但原信号能飞上线我觉得还是飞原信号   我遇到这个问题也是直接飞到原位的  线是长了点  感觉这样放心

网友:
就算断了问题不大,Wi-Fi旁边就有电阻可以接。

网友:
楼主好技术,苹果修的也是很熟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从wifi芯片天线出来的位置飞到扣子那里 把天线扣上  单独假天线信号不好  也不明显

能不能具体说下出来的位置是哪个电阻电容呢?以前iPhone5飞出来挺好的,现在有时候遇到信号弱的,实在查不出问题,就想是不是天线不工作,飞个假天线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枪  我2008枪  铁架子 350度拆

350度拆下的模块不废了?换新的装一半多少度呢?w我装了几次350度都读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具体说下出来的位置是哪个电阻电容呢?以前iPhone5飞出来挺好的,现在有时候遇到信号弱的,实在查 ...

看图,上面两个是天线信号2G和5G具体你看哪个信号不好飞哪个就行了。自己对照点位图看一下哪里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大师一般6带wifi芯片多少度拆下重置不会损坏?

快客850D小封嘴,330度风速3档。

网友:
引用 网友D:
350度拆下的模块不废了?换新的装一半多少度呢?w我装了几次350度都读不出来,

我2008拆都350度的  硬盘也是都350度拆  装的话一般我300度装   怕新的坏就用超低温锡做  锡135度那种  你200度就能装了

网友:
复位能不能借,有试过的说下。现在很多音频无复位,我也没试下借复位。

网友:
可以借其他复位信号的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了。坏的比较多复位信号。飞线就好。

网友:
我也遇到一部 不知道有没有楼主这么幸运

网友:
手工一定要好,,要不知道那也干不了

网友:
修苹果手工排在第一位,手工好才能敢拆芯片

网友:
老司机技术不错

网友:
可以从别的复位信号飞线也可以用

网友(2018-04-06):
哈哈,这个复位信号还有别处有楼主运气不错啊···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
guke还是很幸运啊,其实这个复位可以借,没多大麻烦的

网友:
真厉害,老司机能不能教教我呀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