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7-05-29):
拿到板后测各大电感阻值均正常,无3,5v,无图,没下载分了,测待机芯片无19Ⅴ,万用表跑线找到ⅤⅰN主供电有断路,拆掉该芯片,无料板,百度搜了下芯片定义,拆掉该芯片,直接飞线导通,再测各电感无短路,电流从1A开始慢慢调到19v一路顺畅,无短路现象,待机电流0.019,关机插上屏直接亮机,小小白发贴,只求给点分,跟老师傅们学学,并不专业

网友:
直连有后患

网友:
估计不是直连吧,应当是把断线接上

网友A:
1A调到19V  是怎么调的

网友:
加一个保险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A调到19V  是怎么调的

有时候别人发帖不审查,有错别字我们懂了就好了,这些没必要去让人难堪了

网友:
1Ⅴ到19v,发错,不好意思,坏芯片像是下管,烧黑了一包粉,看不清,后面肯定是主供电,所以直接导通过去了,有保险的

网友:
断线的话飞线就可以啦,不用搞得这么复杂,测量一下无短路直接飞线就可以

网友:
19v没有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

网友:
是的 有上下管

网友:
真是要分的  不细节啊  断线吗 不是

网友:
断线,烧糊了的

网友:
感谢,这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