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各位 这个时序图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楼主(2017-05-29):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请问下各位 这个时序图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自己也想做也个 修起来方便

网友:
pdf就可以啊

网友:
用diagram designer这个软件就可以做

网友A:
CAD可以 这个软件的作用比较多 画图的基本上都行

网友:
CAD  PDF这些·都能做吧

网友:
用画图软件可以做吖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D可以 这个软件的作用比较多 画图的基本上都行

cad傻瓜不会用啊

网友:
Word visio 都可以,一般原来都是用画电路的软件画的

网友:
我这下了个Cad还是比较难用

网友:
这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普通的PPT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