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n3460I

楼主(2017-05-29):
ptn3460I 有用的拿去

有用的拿去

有用的拿去

网友:
干什么用的芯片

网友:
做什么用的

网友:
PTN3460I 是 DisplayPort 至 LVDS 桥接器,将(嵌入式)DisplayPort(eDP)源和 LVDS 显示面板连接。该芯片对输入的 DisplayPort (DP)流进行处理,执行 DP 至 LVDS 协议转换并以 LVDS 格式发送经过处理的流。应用
工业 PC 设计,打印机显示,汽车仪表盘显示器,多合一平台,笔记本电脑平台,笔记本电脑/轻便台式机

网友:
这是那个显示器的驱动芯片?

网友:
你发的这个芯片是什么上使用的啊?可以说明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