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IR A1466 卡0.5A

楼主(2017-05-30):
本人接到一台APPLE AIR A1466,可以触发,但是卡0.5A,3,5v,正常内存电压和cpu供电有,PPVIN_S0SW_LCDBKLT和PPVIN_S4SW_TBTBST_FET没有(L7701和L3095)主板编号:820-00165-A,现在只能求助高手,除了加焊CPU,还有其他问题可能性吗
cpu

网友:
先刷个BIOS记得保存原来BIOS资料。

网友:
CPU还是不要轻易加焊啊

网友:
我修苹果的经验是不轻易动大的芯片,好的几率很低。。

网友:
按部就班的来查呀!查下cpu是否已经开始自检了?

网友:
接上喇叭有报警声音吗?

网友:
没有报警声,cpu供电芯片pgood有3v信号电压

网友:
应该是CPU问题。

网友:
BIOS 内存 平台复位 都有了吗

网友:
复位有没,CPU复位也有没?自检没?按时序来吧

网友:
集显供电出来了没有?这种情况应该集显电压还没有出来,不过内存。

网友:
有没有进水或是小的断线
要仔细看

网友:
内存处的那些小排组易坏

网友:
想下电路先吧 这样加焊只会把问题扩大

网友:
哎.我一台进水的.CPU南桥部份有一点点水.用洗板水洗了下.装给客户用了几天又不行了.退回来后直接加焊了一下CPU直接开不起来了.炕死了.

网友:
现在重植了CPU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