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解决网络不可达!!

楼主(2017-05-30):
  相信做安防的朋友很多都遇到过“网络不可达”这种头痛的问题!下面由我来分享分享这内问题的解决经验。
‘造成网络不可达’的因素有很多种,距离过长,IP不对,水晶头没接好等等,这些的话我就不说了,相信做监控的朋友都能解决!我们现在说说,在这些问题都正常的情况下出现的‘网络不可达’!有朋友就要问了,这样还能‘网络不可达’,是的,这种网络不可达最主要出现在再次维修的监控中,简单点就多次修更改硬盘录像机跟摄像头IP,造成显示器上显示的IP是在同一网段内,事实上IP已经乱了,造成显示器我画面显示,摄像头显示网络不可达!下面我们以海康为例!  解决办法:1、微信关注海康威视公众号,密码重置,SADP扫码恢复,在这个页面有一个网址是下载SADP软件的,先把软件下载好多电脑内,然后将硬盘录像机摄像头连接在同一局域网内打开SADP软件上面会显示你的设备信息,在你修改的设备前打勾,点击右下角的忘记密码,点击二维码!在我们进去的海康公众号里点击我准备好了,下一步,开始扫码,把扫到的英文跟说字填到框里,然后重新设置密码!完成。

网友:
基本上遇不到,一般安装好后基本不会去动,经验收下了,谢

网友A:
那不是过去的时候还得带个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过去的时候还得带个电脑?

对的,你也可以用客户的电脑下载,在好久在笔记本里下载好,显得比较专业!新装的监控室不存在这种问题的

网友:
IP被占用也会网络不可达。

网友:
学习了  下次就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