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180SWN不开机

楼主(2017-05-30):
AOC E2180SWN不开机,无电源指示灯,谁有驱动板的BIOS程序发我一分,想刷刷试一下。63576966@qq.com,谢了

网友A:
指示灯都不亮 刷BIOS能用吗

网友:
用了论坛里前辈的BIOS,已经OK了,
原来的BIOS芯片是窄体的,改成宽体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7436这里有,直接搜索显示器型号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
这BIOS芯片改得也是没谁了

网友:
为什么要改成宽体的呢,是原BIOS坏了吗

网友(2018-03-11):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都不亮 刷BIOS能用吗

指示灯不亮这种问题和BIOS程序的关系大着呢

网友:
bios用哪个替换的,正好我的也坏了,BIOS坏了,刷不进去

网友:
电源板没有问题吧 可以改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积分不足怎么办积分不足怎么办积分不足怎么办积分不足怎么办积分不足怎么办积分不足怎么办积分不足怎么办积分不足怎么办积分不足怎么办积分不足怎么办积分不足怎么办积分不足怎么办积分不足怎么办积分不足怎么办

ptmanager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积分不足怎么办积分不足怎么办积分不足怎么办积分不足怎么办积分不足怎么办积分不足怎么办积分不足怎么办积分不足怎么办

网友:
我也刚刚修了一台,用1M的存储芯片代换不行,用2M的芯片代换成功。
可能用2M以上的就行。
3楼换的宽体芯片应该是4M以上的吧。

网友:
不开机  和程序关系很大   25  24  都有关系

网友(2018-05-06):
拿风枪吹一下,这焊的都长翅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