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英信服务器 NF5220开机死机

楼主(2017-05-30):
浪潮英信服务器 NF5220 开机死机键盘无反应 主板各项电压全部正常 各位大佬们有没有这个板子的BIOS 或者有没有修到过类似故障的。

网友:
开机就卡到图一那里 键盘灯无反应

网友:
南桥坏了 打浪潮客户

网友:
这里开始检测硬盘了,看看硬盘控制器了,

网友:
拆板载显示芯片,板载显存和VBIOS芯片,然后用独立显卡。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7865-1-1.html
这里有这个bios

网友:
不一定是bios问题 先刷刷看吧 楼上提供bios了

网友:
服务器修的少,根据提示应该和显卡有关系

网友:
先刷刷bios看看

网友:
关于死机故障的因素很多,需要综合测量各路供电电压,时钟信号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