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239c4q亮线带回扫

楼主(2017-05-30):
电源指示灯亮,不能关机,长按,最左边的键10S,解除

网友:
你这个就是按键板锁定了

网友:
虽然操作很简单 不过一般没弄过的还真不知道

网友:
亮线带回扫,有时是按键板有问题,长按没用时我都是刷BIOS解决

网友(2018-01-12):
谢谢楼主分享,刚修好一台,按着最左边的那个键10左右,搞定

网友(2018-02-22):
好经验,还没修过这个型号的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