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M495进不了bios,hdd、pe不能引导

楼主(2017-05-30):
      今天接了一台m495,AMD的机器,客户要求重装系统,怎么都进不了pe,bios设置也进不去,想想算了,拆掉硬盘,在其他机器上gho了一个系统,装盘启动,出现按F12的引导画面,但不管按哪个引导盘,都不起作用。网上查了下,好多同类现象,依据网友经验,准备刷bios。。。
      第二天一大早,要同事拆机,先清灰,无意发现机器可以进bios了,观察了一下主板,原来coms电池被拔了,看来原因就在这里,好简单,coms放电。
      关于不能进引导的问题,是因为原机coms设置里面默认是uefi引导的原因,改回来就行了(不懂的自己网上去补),另外此机想进bios貌似需要先拆硬盘。

网友:
这都是最基本的吧

网友:
BIOS没有调试过来引起的问题

网友:
没cmos电池,
插电应该还可以用的,

网友:
没搞错吧,进BIOS还要放电,我是没有修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
这个板子bios也爱出问题

网友:
进BIOS  需要拆硬盘 倒是  很少见

网友:
这样的会返修不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bios放电5个小时都没好使,

网友:
没见过这种 ,一般我都直接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