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再次求助,帮我看看这两个cpu可以代用吗?(已解决)

楼主(2017-05-30):
AMP360S的cpu是戴尔M4010的  HMN930D是联想Z465的cpu    这两个机器的芯片组是一样的,为什么联想的U放在戴尔上  戴尔会报警7声,戴尔的U放在联想的机器上  还是不跑码?(联想机器本身是不跑码)戴尔的机器外接是正常的!  再找不到cpu测试了  ,HMN930D的U在板子上测得的阻值比较小 只有3.7欧  朋友们帮我看看   谢谢!

机器好了!

发帖尽量做到有始有终!明确的说 我验证了  这两种可以通用!这个联想的U是坏的!阻值太小  可以说是坏的!  这个联想的机器换个北桥用别的u就能点亮了!  这个北桥2216-0752001测阻值么发现问题!也是坏的 我遇到的第一个 以前都是短路坏的 一般加焊就好了!

网友:
肯定不能

网友:
勘定可以 我试过

网友:
可以代用的 放心代用

网友:
不能代用。。。。。。

网友:
朋友  2个人说可以  2个人说不可以啊?

网友:
遇到过联想的一体机用的775 的U 。 写的微码。换什么U都不显。必须原来的U 。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A:
可以的    端午没放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端午没放假

如果可以带换的话  那这个联想是CPU坏了  主板也坏了啊

网友:
2008和2009应该不可以,你换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带用 一个是双核 一个双核4核 要看主板,BIOS是否支持

网友B:
戴尔的BIOS可能需要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戴尔的BIOS可能需要升级

明明是联想的机器 怎么又成戴尔的了

网友:
08跟09 不能带用

网友:
外观上看 问题不大 看你主板支持部支持了 ,在一个就是你的两颗U都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代不了  不一样的

网友:
dell报7声就是CPU不对哦,

网友:
应该不可以的

网友:
估计不行吧

网友:
可以用,直接上吧,这种CPU坏的少

网友:
不行一,一个42一个22,肯定不行

网友:
北桥是0752001,可以代用的

网友:
有的说行有的说不行,,一般找同年份的代

网友:
发帖尽量做到有始有终!明确的说 我验证了 这两种可以通用!这个联想的U是坏的!阻值太小 可以说是坏的! 这个联想的机器换个北桥用别的u就能点亮了! 这个北桥2216-0752001测阻值么发现问题!也是坏的 我遇到的第一个 以前都是短路坏的 一般加焊就好了!

网友:
通用,可以的

网友:
貌似可以。。

网友:
看CPU日期 一般日期接近接口一样的基本都可以通用 毕竟一个时代的嘛

网友:
要看你原来机器上面用的是什么CPU,如果是用的Athlon速龙CPU,那你想上phenom弈龙 那估计有点悬 ,反之如果原来用的是弈龙那你想上速龙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看了这么多群里有很多伪技术员啊 真理需要是需要验证的 哈哈

网友:
肯定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