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150M- D3H CPU不共电求PDF
会员682730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7-05-30):
最近收了十几张这类的B150主板,像技嘉B150主板 5V共电正常,内存共电1.2正常 2.4V正常 桥1V正常 集成共电正常,就CPU不共电,大伙谁有这个,主IC PDF 传一份我,感谢!!

会员68273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这么新的板就修了,楼主生意真是火啊。。。。。。。。。。。。。。

网友A:
这板子还在保修范围啊 怎么不去保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还在保修范围啊 怎么不去保修呢

技嘉不知道是地球最坑的主板,电商的主板是保不了的,还要分区的,不是所有的主板在保就能保,技嘉不是全国联保的,就是这么坑

网友:
这板子好新啊,为什么不去保修呢,

网友B:
1151的板子,CPU座子和桥的DMI总线通迅不正常,也会导致无CPU供电,另外,CPU核心供电在CPU复位之后。论坛上有1151的上电时序分析。你找来好好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151的板子,CPU座子和桥的DMI总线通迅不正常,也会导致无CPU供电,另外,CPU核心供电在CPU复位之后。论坛 ...

你所说的那个0.9V吧1V吧,,这个是有的。不然的话可能集成显卡都没有共电的。这个一般都是和1155这类差不多只是有一点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所说的那个0.9V吧1V吧,,这个是有的。不然的话可能集成显卡都没有共电的。这个一般都是和1155这类差不 ...

CPU核心供电,另外我也不明白你说的0.9V,1V到底指的是什么。如果是VCCSA,VTT总线之类,那就根本不是CPU核心供电。

网友:
你图里的芯片 应该是cpu供电的控制芯片  新主板的时序论坛有 搜一下研究一下吧

网友:
新板难搞。。

网友:
又是技嘉,真是,不过哪来的十几片是网吧吗?

网友D:
技嘉在保主板可送至就近技嘉售后保修,请勿自行维修,无VCORE可先试着刷新BIOS,BIOS技嘉官网可直接下载直接烧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在保主板可送至就近技嘉售后保修,请勿自行维修,无VCORE可先试着刷新BIOS,BIOS技嘉官网可直接下载直 ...

不知道你们是否保过主板,没有听说过技嘉售后是最坑的,,区外货不保,,电商主板不保 非主板代理出的货不保,我们收的坏主板鬼知道是那个代理出的货,找谁保呢,,技嘉又不是全国联保的,到处可以保,要是华硕,V星,二线三线牌子也没有技嘉那么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