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系统求助。

楼主(2017-05-30):
客户的一台win7电脑,office2007 的infopath电子表单不能打印,按打印没任何反应,我把档转到IE上面也是一样,因为IE也是打印不了的,然后我看了一下打印服务都是启动的,就是他的依存关系为空的。但是电脑打印其他的word、跟其他都可以打印,就是这两个不能打印。电脑系统又不能重装上面装了好多东西!好无奈,求各位大神支支招。谢谢了     端午节快乐

网友:
重做系统,一切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A:
建议重做一下系统

网友B:
是不是打印设置问题,如纸张大小,A3 A4什么的,一个一个试吧。。。

网友:
这问题估计也就做系统好解决

网友:
换系统版本

网友C:
好像是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重做一下系统

能重装系统的话那就好办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系统的问题啊

能重装系统的话那就好办了谢谢了

网友:
能重装系统的话那就好办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打印设置问题,如纸张大小,A3 A4什么的,一个一个试吧。。。

打印机设置都是没问题的   打印其他东西都很正常的

网友:
先把打印机的驱动和excel重新装一下试试看

网友:
可以弄到其它电脑上打印看是否正常,也可能是文档本身问题!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

网友:
客户的资料为第一位,你先整盘备份。然后你再去尝试怎么解决。

网友:
安装系统试试

网友:
OFFICE卸载重新装下就好了,或者下载WPS后打开EXCEL文档就可以打印的

网友:
OFFICE卸载重新安装,不然系统重新安装

网友:
打印机没调试好吧

网友:
系统先备份下。再重装off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