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3SD需每次清CMOS才触发,按开机键不触发

楼主(2017-05-30):
初步测量:开关键有3.3V高电平,且按下开关后有3.3-0-3.3的跳变       维修过程:继续上步测量EC端的125脚的PWRSW#信号,             这时发现EC脚的PWRSW#信号只有3.3-3.0-3.3的微弱变化,紧接着通过跑电路发现下图的电阻                             是串在开关键PWR_SW#信号与EC的PWRSW#信号间的,接下来的动作大家都懂得直接用锡将此电阻短接,再按下开关键,电流刷刷的上去了,维修到此结束。
最后在这里为胆小的透露下此电阻正常的阻值33欧!

网友:
印象里华硕这款主板好像有这个通病。很多这故障的

网友:
加分走起来啊 不容易啊 兄弟们

网友A:
厉害思路很清  电阻出什么问题了 如果直接断开了 开关应该没电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思路很清  电阻出什么问题了 如果直接断开了 开关应该没电压啊?

他是短接了,3R3基本都保险电阻,  主板上很常见的,

网友:
学习了  赚点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是短接了,3R3基本都保险电阻,  主板上很常见的,

版主 这不是精华帖子吗 ?  我以后还敢发帖子吗? 发了几个 都不算精华贴子

网友:
短接的事3R3的电阻啊?

网友:
这个故障本来就是不触发,放CMOS电触发是南桥自动上电了

网友:
都是大师     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 这不是精华帖子吗 ?  我以后还敢发帖子吗? 发了几个 都不算精华贴子

精华帖子没那么容易出炉的,

网友:
发现华硕的电阻坏的挺多的

网友:
好像处理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有一样的事的,加分了

网友:
是自动上电了,触发电路有问题

网友:
厉害思路很清

网友:
万恶的搜索金币,让我来这里水。

网友:
修好就收钱  厉害

网友:
触发电路问题

网友:
最好找个电阻换上,不要直连。

网友:
学习一下,以后会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 这不是精华帖子吗 ?  我以后还敢发帖子吗? 发了几个 都不算精华贴子

所以我就懒得发帖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版主 这不是精华帖子吗 ?  我以后还敢发帖子吗? 发了几个 都不算精华贴子

这都是精华帖子的话,那基本上全都是精华贴了!
昨天修到过联想3000  G430独显,部分按键不能使用,即A,S,D,F几个键无法输入;小键盘默认打开,所以有些字母也不能输入,输入变数字,按FN+NUM无效,某些特殊字符也无法输入,客户自己换新键盘无效!打键盘接口对地值发现第五脚无穷大,于是直接从EC 59脚(好像是这个脚,具体请查图纸)直接通过一个0欧电阻飞线到键盘接口第5脚,装机测试一切正常!这种小故障我都不好意思发帖,在这儿的高手太多了,拿不出手,更别说精华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这个电阻是阻值变变大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都是精华帖子的话,那基本上全都是精华贴了!
昨天修到过联想3000  G430独显,部分按键不能使用,即 ...

换个键盘 不就好了 你这个也发贴 会被人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键盘 不就好了 你这个也发贴 会被人骂

看来你是没仔细看我的回复哈,客户(同行)自己已经换新键盘无效,亲,板层断线,换键盘就能好,你是在开玩笑吧?

网友:
这破机太多这样的问题了,华硕X84H典型

网友:
好经验啊。以后可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 这不是精华帖子吗 ?  我以后还敢发帖子吗? 发了几个 都不算精华贴子

这样的问题离精华还有点距离

网友:
电阻  变大了吧

网友:
不更换会不会有后遗症

网友:
电阻变质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就喜欢华硕的电阻。哈哈。

网友:
分加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