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J8E不能代换HM65联想G470不触发-独立-LA-6751P

楼主(2017-05-30):
直接进入正题:同行拿过来是不触发,经拆开检修是后级哟短,路进一步检查1.5V内存供电MOS管烧坏,两根2G内存阵亡,还有APL5912阵亡,PCH阵亡,找了一个代换PCH型号是SLJ8E换好上电能显示不进系统,BIOS里认不到硬盘,PE里面能认到,我想应该是代换的型号不行,就找了个旧的HM65没值珠直接干上去,主板上拖的时候就拿烙铁随便拖了下,吸吸线都没用,不过我也经常干这事,换好正常进系统,进系统没声音,吓坏自信的我,然而淡定的我打了下驱动声音出来了,这帖子的价值是G470-版号LA-6751P     HM 65不能代换SLJ8E代换后症状不认硬盘PE里面能认到BIOS里面认不到但是不进系统,不进系统页面忘了拍,喷子说不可以,我前两天就是用SLJ8E换HM65不过是华硕的机器

网友:
没球,你植上去能用??
我表示怀疑,能用也不安全,肯定会返修的

网友:
旧桥没植球,还是拆掉的旧桥上有球

网友:
可能桥接口不太一样吧

网友:
还是用原装的好,

网友A:
65二代桥,J8E3代桥,用低端的桥代高端的不行吧

网友B:
HM65代换SLJ8E 难怪现在的维修水平低下,就是被这种人拉低的。

网友:
我的维修原则是:原型号代换,你知道省多少心,省多少事。不纠结。不过还是谢谢楼主。知道也是好的万一能用上。

网友C:
HM65是二代桥,SLJ8E是三代桥,具体名称是HM76,你放G480上面倒是合情合理,放G470上面肯定不行。桥要是能随便代换,那还出二代三代做什么呢?Intel还吃什么饭?

网友:
取下来桥球不连锡的话 直接做上去 应也可以 一般我们都会重植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M65是二代桥,SLJ8E是三代桥,具体名称是HM76,你放G480上面倒是合情合理,放G470上面肯定不行。桥要是能 ...

我之前在华硕上换过完美解决,怎么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C:
HM65是二代桥,SLJ8E是三代桥,具体名称是HM76,你放G480上面倒是合情合理,放G470上面肯定不行。桥要是能 ...

你说的太绝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M65代换SLJ8E 难怪现在的维修水平低下,就是被这种人拉低的。

大哥看你好像没多大啊,几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5二代桥,J8E3代桥,用低端的桥代高端的不行吧

华硕上的可以我前天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HM65代换SLJ8E 难怪现在的维修水平低下,就是被这种人拉低的。

别在这喷可以吗,你不喜欢可以走远点,没让你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HM65是二代桥,SLJ8E是三代桥,具体名称是HM76,你放G480上面倒是合情合理,放G470上面肯定不行。桥要是能 ...

华硕本子那个型号?板号多少,既然你说完美解决过,那么说出来见识见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在华硕上换过完美解决,怎么解释?

华硕本子那个型号,板号多少,既然你说完美解决,那么为什么到G470上面又不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华硕本子那个型号,板号多少,既然你说完美解决,那么为什么到G470上面又不行了?

我不记得型号,不过论坛有代换成功的自己去看吧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6380-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华硕本子那个型号,板号多少,既然你说完美解决,那么为什么到G470上面又不行了?

如果再拿过来修让你见见,以后不装,记得天外天少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不记得型号,不过论坛有代换成功的自己去看吧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6380-1-1.html

首先,G580是3代板子,另外,我说桥不能随便代换,随便代换的原则是什么,是个板子就能换。既然要取决于板子是2代还是3代,那就代表不能随便换。如果你无法理解,那我也无能为力。如果你真要去纠结,那请把G470上代换SLJ8E完美解决了再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再拿过来修让你见见,以后不装,记得天外天少侠

天外有天我当然认同,如果你能把华硕原来HM65的桥代换成SLJ8E完美,我就服你,不行就免谈,懒得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G580是3代板子,另外,我说桥不能随便代换,随便代换的原则是什么,是个板子就能换。既然要取决于 ...

额,没看到你说了G580,这样说我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G580是3代板子,另外,我说桥不能随便代换,随便代换的原则是什么,是个板子就能换。既然要取决于 ...

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外有天我当然认同,如果你能把华硕原来HM65的桥代换成SLJ8E完美,我就服你,不行就免谈,懒得解释。

那还是算了你别服我,不认盘,PE里面认,当时没找到65的就找了个代换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外有天我当然认同,如果你能把华硕原来HM65的桥代换成SLJ8E完美,我就服你,不行就免谈,懒得解释。

让你见笑了,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
一个二代一个三代,,你在哪个板子上都不能代换啊

网友:
这个肯定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
这也能代换,说明因特尔就是个大忽悠。那他这样定义二代三代还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就多个支持3.0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