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040 intel独显南桥和EC bios,刚从电源坏的机器上用编程器备份下来的

楼主(2017-05-30):
联想一体机B5040 intel独显南桥和EC bios,刚从电源坏的机器上用编程器备份下来的,大家放心刷!

联想B5040 intel独显bios.zip

网友:
开机报警无显示,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开机报警先换下内存,不行再刷BIOS。

网友:
你好,你的电源坏是什么现象,我的是转一下就没了,不知道是不是电源坏了

网友A(2017-08-02):
是什么情况刷BIOS,我的是有时正常有时亮下LOGO就关机

网友(2017-09-25):
是什么问题刷BIOS,我的不触发能不能刷

网友(2017-12-16):
这个BIOS是好的我刚刚刷了机器好了

网友(2018-05-04):
我的机器开机叫4声音 三短后一长  刷了不叫了 也不显  看来是其它地方问题咯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情况刷BIOS,我的是有时正常有时亮下LOGO就关机

我的跟你的情况一样的,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2018-06-19):
大家可以放心下载使用,验证过BIOS是正常的,可以用

网友(2019-08-03):
我也遇到这机器了 不知道刷bios能不能好

网友(2020-05-19):
是好的BIOS,刷好机器了

网友:
下载刷了试试看 不亮机

网友(2020-10-01):
刷完会风扇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