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重摔后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一例

楼主(2017-05-30):
iPhone6重摔后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重摔后,导致手机触摸屏失灵

维修过程:

  同行的一台iPhone6故障机,重摔后手机触摸屏失灵。换了一个全新的屏幕上去,故障依旧,排除外配问题以后,拆机检测主板。

iPhone6重摔后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 图1

iPhone6重摔后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 图2

  机子轻微变形,首先测量主板座子阻值。

iPhone6重摔后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 图3

  测量以后发现阻值正常,检测供电部分5.7、-5.7、1.8全部没有问题。考虑到是摔过的机子,也有可能触摸虚焊或者损坏,那就先更换黑白触摸看看。

iPhone6重摔后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 图4

  更换以后开机测试,故障依旧。主板阻值、供电全部都正常,更换黑白触摸也未能解决故障。仔细观察主板发现FL2034同行短接过,打开图纸,先看下原理图

iPhone6重摔后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 图5

iPhone6重摔后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 图6

iPhone6重摔后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 图7

  根据以往经验,最后在测量U2403的时候发现6脚到R2406断线,飞线后,iPhone6重摔后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解决。

iPhone6重摔后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 图8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网友A:
桌面这个女的不错,是本人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桌面这个女的不错,是本人么。

维修过程是不是都没注意看,光顾着看美女了

网友:
楼上跑题了,什么是色魔,美色就是魔。色魔就是化身绝世美丽女子,色诱人,然后就要吸精气,抽脊髓,喝鲜血的。不要被色所诱,楼主修的精彩,没想到是同步信号断线了!加分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过程是不是都没注意看,光顾着看美女了

都说维修要注意细节,你少冤枉我。

网友C:
真羡慕现在修苹果手机的

网友:
同步信号没有了

网友:
U2403是同步信号管吧?

网友:
求手机里面的美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桌面这个女的不错,是本人么。

版主妞妞就是大美女,且维修技术一流。

网友:
缺少通病信号、

网友:
厉害了呀,我的哥

网友:
好文章,已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羡慕现在修苹果手机的

哥们你大头贴下边那个淘宝地址是错误的 提醒你一下

网友:
飞线也给张图呗,好让我们这些小白看看呗

网友:
断线 测二极体应该是OL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妞妞就是大美女,且维修技术一流。

没有照片我是不会相信你说的话的

网友:
这是通病吗。是摔断线了?

网友:
好多摔过都会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