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XM-WL19DH图像发红维修

楼主(2017-05-30):
联想LXM-WL19DH图像发红,调节菜单显示正常,说明不是灯管问题,也不是屏问题,问题在驱动板,刷24C16的数据后正常。

网友A:
24C16数据是端口的检测信息吧,这一例值得学习

网友:
显示器大多数是主程序坏的多,这个端口数据坏的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24芯片存储的菜单设置数据  有可能是客户把颜色比例调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C16数据是端口的检测信息吧,这一例值得学习

存的是显示器显示参数,像最佳分辨率,白平衡颜色一类。

网友:
24C16用编程器直接清零就可以

网友B:
楼主  这个程序可以上传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这个程序可以上传下吗

清零试一下。

网友:
进工厂模式调也会好。

网友:
换一个24C16也可以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这个显示器很老了

网友:
我今天有个联想LED的 有一侧发红 是屏的问题

网友:
调节菜单 显示就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