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603刷BIOS不亮机

楼主(2017-05-30):
AXC603-500

机器 可以显示  装系统 不引导?

在迅维网搜索 刷BIOS  会好!
原来的BIOS 型号是  MX25U6435_20170530_100621 刷写 错误!

重新 找 个 64的 BIOS 块 刷写上去。。就是不亮机器!!

这款acer  必须 原型号 刷写 才亮嘛??

网友A:
新款的机器尽量使用原型号的bios芯片吧,有的主板只支持原来型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款的机器尽量使用原型号的bios芯片吧,有的主板只支持原来型号bios

原来的BIOS 程序 刷写错误。写不进去 程序呀。。

随便 找一个 64的 BIOS 块  刷写 就是 不亮!!

网友:
原型号的BIOS带OTP功能的吧。

网友:
MX25 系列应该是低压来刷写的吧
是1.8伏的芯片

网友:
建议楼主去买一个------------SP8编程器 3.3转1.8V转接座 降压适配器 ,还是直接刷写原bios芯片,反正这个降压适配器 继续要使用的, 你换新bios出的状况以后慢慢再想通。

网友B:
报错的多刷几次   或者引脚接触不良  刷的时候 压着点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错的多刷几次   或者引脚接触不良  刷的时候 压着点芯片

楼主很可能是编程器不支持MX25系列的刷写,MX25系列是低压1.8伏编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