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h 电流到1A不跑码

楼主(2017-05-30):
各路供电都正常,插不插内存都一样,是BIOS问题吗?EC下有个BIOS,双BIOS吗?求指教

网友A:
怀疑bios有问题的话就先刷bios试试看,看样子像是显卡的问题哦

网友:
先软后硬,不要忙碌的做显卡

网友:
华硕的 机器应该先杀BIOS

网友:
现在修机器,先刷BIOS,不要问我为什么

网友:
先刷BIOS吧,这个简单点,不过0809000的显卡也容易坏

网友:
先刷南桥BIOS试一下吧

网友:
先刷BIOS啊,现在BIOS坏的多,刷了也不会故障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有问题

谢谢,我试下

网友C:
  楼主都说了,插不插内存都一样,大家为什么不考虑内存条呢!虽然看电流貌视已经过了内存!

网友D:
什么问题呢 我也有一块 全部电感电压正常 换了南桥 显卡 刷了BIOS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问题呢 我也有一块 全部电感电压正常 换了南桥 显卡 刷了BIOS都一样

我的电流跳1.26或1,30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bios有问题的话就先刷bios试试看,看样子像是显卡的问题哦

加焊过显卡,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都说了,插不插内存都一样,大家为什么不考虑内存条呢!虽然看电流貌视已经过了内存!

内存换过无果

网友:
直接刷BIOS 不行再干显卡

网友:
   额,那当我没说,呵呵!不好意思,没有帮到你!那就尝试查显卡那一块供电那块了!

网友:
刷了几个BOSS终于正常了

网友:
换内存 cpu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