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 Plus手机无法开机 刷机报错6维修案例

楼主(2017-05-30):
iPhone7 Plus手机无法开机 刷机报错6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7 Plus

故障现象:手机无法开机 刷机报错6

  客户的一台iPhone7 Plus,之前手机功能都是正常的,接上电脑下载软件,过了一段时间再看时,发现手机就一直定屏在开机LOGO,手机无法正常开机进入系统,后来刷机报错6。

维修过程:

  拿到机器后,先尝试开机,自动进入恢复模式。连接iTunes刷机。

iPhone7 Plus手机无法开机 刷机报错6维修 图1

  手机上刚出现进度条iTunes报未知错误6,再来一遍还是刷机报错6。

iPhone7 Plus手机无法开机 刷机报错6维修 图2

  拆机。

iPhone7 Plus手机无法开机 刷机报错6维修 图3

  拆出主板发现CPU屏蔽罩散热贴纸皱巴巴的。

iPhone7 Plus手机无法开机 刷机报错6维修 图4

  背面贴纸也有一枚指纹痕迹,好在检查整个主板没有被维修过。

iPhone7 Plus手机无法开机 刷机报错6维修 图5

  经过之前多台7代的维修经验,我们分析先从最容易出问题的硬盘开始。

iPhone7 Plus手机无法开机 刷机报错6维修 图6

  除边胶,拆硬盘,清理焊盘残胶。

iPhone7 Plus手机无法开机 刷机报错6维修 图7

iPhone7 Plus手机无法开机 刷机报错6维修 图8

iPhone7 Plus手机无法开机 刷机报错6维修 图9

iPhone7 Plus手机无法开机 刷机报错6维修 图10

  通过阻值图对比,主板通路完全正常。

iPhone7 Plus手机无法开机 刷机报错6维修 图11

  更换一块好的东芝128G硬盘上去。

iPhone7 Plus手机无法开机 刷机报错6维修 图12

  再次连接iTunes刷机。

iPhone7 Plus手机无法开机 刷机报错6维修 图13

  刷机通过,没有报错。

iPhone7 Plus手机无法开机 刷机报错6维修 图14

  激活进入系统,测试所有功能正常。

iPhone7 Plus手机无法开机 刷机报错6维修 图15

  测试完毕后,螺丝配件原样装回,屏幕边框残留密封胶清理,重新贴上原厂新密封胶。

iPhone7 Plus手机无法开机 刷机报错6维修 图16

  至此,iPhone7 Plus手机无法开机,刷机报错6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 7 Plus专题贴 欢迎大家补充!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032-1-3.html

网友A:
楼主经验丰富啊,报错6基本算硬盘固态引起的,换一个,那原来那个硬盘数据不读出来

网友B:
苹果7 换硬盘 你序列号 和网卡地址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7 换硬盘 你序列号 和网卡地址怎么办

Wi-Fi可以解绑;通过测试架;

网友:
苹果7那么脆弱吗、? 接电脑下载软件把硬盘弄坏了 ?

网友C:
测试架好贵啊。。 7的要3000块。。 一台就算300利润 也要10台以上了。。 而且就支持6S-7吧。。 感觉好黑啊。。 要是有全系列支持的就买了

网友D:
报错6是不是很少见

网友:
还有报错6呢啊  都没见过

网友:
维修经验就是财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经验丰富啊,报错6基本算硬盘固态引起的,换一个,那原来那个硬盘数据不读出来

写序列号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架好贵啊。。 7的要3000块。。 一台就算300利润 也要10台以上了。。 而且就支持6S-7吧。。 感觉好黑啊 ...

如果量大的话可以考虑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7 换硬盘 你序列号 和网卡地址怎么办

用测试架解绑就行了

网友:
报错6没修到过,感谢分享经验。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报错6是不是很少见

的确很少见  我也见过

网友:
7代的硬盘很容易出故障么?  至今还没修过7代的机器呢

网友:
66666666666老司机

新人求罩 -2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2017-09-26):
下载软件都能不开机,这个*WF词语*太吓人了吧

网友:
学习了 没想到7代刷机报错6 是硬盘的事

网友:
这个硬盘坏的还是少见啊!谢谢分享!

网友:
加不了分,很直观,有图有真相。。。。。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分享,这个报错代码确实少见,图文描述很详细,故障判断准确手工到位

网友:
谢谢楼主的硬盘数据

网友:
太厉害了 老哥。

网友:
这个TLC的颗粒坏的不少,iphone的硬盘32G以上的都是TLC,这个垃圾苹果

网友(2018-06-21):
666,能精准判断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故障收藏学习了!!!

网友:
报错6没修到过。。。。。。。。。。。。。。

网友:
7代毛病还真不少 基带是永远忘不了的痛~!现在硬盘也来凑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