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0求助中

楼主(2017-05-30):
客户送修一联想机器,型号E530,在论坛找到图纸和BIOS资料,开始维修,送来时无待机,EC引脚断掉一个,飞线连接后有待机,触发后跑马到0.35掉电,自动加电开机,查图纸,加焊CPU供电芯片,待机及开机正常,但是,问题来了,强行关机关不掉,直接拔电源才关掉,系统内关机,关掉后隔大约3秒自动开机,刷BIOS无果,求大神告诉我是哪里的问题?时钟电路还是回火电路?真心不会搞了,蒙圈中……

网友A:
应该还是ec部分的问题,你再仔细检查一下ec别的引脚有没有虚焊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ec部分的问题,你再仔细检查一下ec别的引脚有没有虚焊断线

看论坛里面有说刷EC的,我这没有刷的工具啊!还是在仔细检查电路看看吧!祈祷自己能搞定它!阿门!

网友:
我遇到一个 快进系统掉电  刷 bios  还是一样   风扇 而且不转 开机转以下自己  温控换了 也是一样

网友:
成功修复,搞了三天终于成功一半了,现在开关机都正常了,只是网卡认不上了,不敢动桥啊!万恶的黑胶啊!桥和显卡都是黑胶的啊!

网友:
有EC给他换个看看

网友:
先排除EC程序问题,关机不掉刷BIOS看看,再怀疑硬件

网友:
能修好就好了 有钱就行

网友B:
修好没有 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没有 什么问题

修好了,关不掉机器是EC问题,开始不开机是CPU供电问题,现在就差一个网卡,客户用无线了,有线的网卡不用了,也就不再继续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