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特尖表笔

楼主(2017-05-30):
用缝衣针,剪断一截,焊在表笔上,,,焊好后,注意打磨一下针尖的地方,要磨顿一点,不然很容易戳坏线路板,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戳到电池...不然你懂 的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A:
怎么弄图片上来啊???等下被认为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弄图片上来啊???等下被认为灌水

图片可以用QQ截图粘贴就可以

网友:
点击图片,选择需要上传的图片就可以上传上来了

网友:
自制的好用吗啊

网友:
多备几根 也比较容易断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牛人,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
还不如买个新的好用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哈哈   我都是直接磨笔尖

网友:
我用测试针,铜 针效果好.缝衣针容易生锈,增加误差.

网友:
我同意楼主的,我的也是这样搞的,最好是先用线给它捆一起,再用洛铁固定好